关于LM358做开环比较器的疑问,很奇怪!!

楼主(2011-07-01):
LM358手册里提到,其可以输出的高电平=0~Vcc-1.5V。
我电路里的LM358电源是+3.3V和DGND:此时,358输出的高电平是2.11V
1、参与比较的正端电压=2.67V。
我另一端接入+3.3V,开环比较的输出电压无法被拉为低电平;
2、参与比较的正端电压=2.27V。
我另一端接入+3.3V,开环比较的输出电压就可以被拉为低电平;

网友A:
LM358的共模输入电压是V+-1.5V,3.3V供电下输入2.67V已经超过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啦。换用轨对轨输入输出的运放就可以了,比如SGM358、LMV358等: SGM321-358-324.pdf (557.14 KB)

网友B:
楼上广告做得好,回答得也有理

网友A:
:lol广告好没用,关键是测试结果和产品品质。

楼主:
领教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