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芯片会不会被烫坏

楼主(2011-07-01):
(无正文)

网友A:
有这个可能,但你时间不长,看看有没虚焊或短接的

网友B:
这个温度已经远超过允许的焊接温度了, 烫坏属于正常情况了

网友C:
有可能,但也不能排除是焊接问题。

网友D:
有可能,看芯片了。
大部分简单的芯片,传统封装的芯片,一般不会坏。
有些大规模芯片,温度一高,加热太快,原来受潮,还会裂开呢。

网友E:
总共吹了1min应该不会坏的。看是不是没有焊好

网友F:
450度1分钟,不坏的可能性有多少?真不知道.:L

网友G:
1分钟算蛮长的了吧?而且又没均匀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