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TL431 图中电路的MOS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1-07-01):
图中2个电路都是作2.5V的参考电压,那么上图的Q42的作用是什么,2者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仿真是验证自己计算的结果是否出现了错误,是用计算机验证自己的计算,如果连图都看不懂那楼主仿真做什么?本末倒置!还是从基础抓起吧!

网友B:
上面的图,使用MOS是为了增加2.5V输出端可以输出的最大电流。

网友C:
回复 网友B:
MOS管导通时压降是多少?上面3.3V,下面2.5V,这样增加电流可以么?请指教这个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不是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一反应,是觉得这个MOS和一般的OP后接个三极管的原理是一样,是为了增加电流

但是R476 R480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网友D(2013-02-20):
Q42就是为了给431扩流用的,由于限制了流过431的电流,所以431的限流电阻不能太小,而负载则是和431并联或串联的,输入电流不大,输出电流能大吗?采用扩流就弥补了这个问题,但扩流不是必须的,这要针对你的负载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