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MOSFET驱动

楼主(2011-07-01):
(无正文)

网友A:
15V有点高,不过还可以!MOS管不怕你的驱动电流大,一般情况下电流越大,栅极充放电也越快,主要是看你想要驱动的频率,如果频率小了,则驱动电阻可以相应减小!IGBT建议低于50KHZ;MOSFET则频率可以相应提高,如果做开关电源的话你基本不用考虑频率!

网友A:
据说MOSFET上了MHZ都没有问题。

楼主:
我的意思是害怕开关电源设计输出功率不足,不能驱动MOSFET

网友B:
查下栅极电容,你的电路在工作频率下能驱动这么大电容就行,一般一两百mA够了。

网友A:
现在很多芯片驱动能力都超过500m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