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中断问题~T0怎么都跳不进中断。。。

楼主(2011-07-01):
小弟最近写了一个程序,用到了3个定时器
T0用于计算测试P3^2口的高电平脉宽
T1用于定时跳入中断,执行串口数据发送
T2作为串口的数据传输率发生器

可是全速运行后发现
T0无法跳入中断。。。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define length 16
#define L 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char inbuf[length];
uint count;
uint count1;
uchar xx;
ulong sum;
bit TimeOn0 = 0;
sbit P3_2=P3^2;
void init_interrupt(void);
void delay(void);
void send_char(uchar);
void send_string(uchar *s,uchar,uchar);
void data_Process(void);
void wait(void);
void main(void)
{
  uchar inbuf[length]={0x10,0x11,0x12,0x13,0x14,0x15,0x16,0x17,0x18,0x19,0x1a,0x1b,0x1c,0x1d,0x1e,0x1f};
init_interrupt();//串口及寄存器初始化
xx = 0;
count = 0;
count1 = 0;
while(1)
{
  wait();

}
}
/*------------------------------------------------
     函数
------------------------------------------------*/
void wait(void)
{
while(P3_2);//循环至INT0输出高电平

  if(P3_2 == 0)
  { if(!TimeOn0)
   { TH0 = 0x00;//初值为0000 0000
    TL0 = 0x00;
    TR0 = 1;//定时器0打开
    TimeOn0 = 1;
   }
  }
  while(P3_2 == 0);//循环至INT0输出低电平

  if(P3_2 == 1)
  { if(TimeOn0)
   { TR0 = 0;//定时器0关闭
    TimeOn0 = 0;
   }
  }
  TR0 = 0;
  data_Process();
  count = 0;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void)
{   uchar i;
    for(i=0x00;i>0xff;i++);
}
/*------------------------------------------------
   串口、中断初始化设定
------------------------------------------------*/
void init_interrupt(void)
{
SCON |= 0x50;//SCOM=0101 0000,方式1,允许接收数据
TMOD |= 0x11;//TMOD=0001 0001,定时器1,模式1,16位定时器;定时器0,模式1,16位定时器
PCON |= 0x80;//SMOD=1,表示数据传输率加倍
T2CON |= 0x30;//定时器2的设置
//TH2 = 0xff;//11.0592MHz,4800
//TL2 = 0xf4;
RCAP2H = 0x00;//T2的装填值
RCAP2L = 0x00;
TH1 = 0xFE;//400us定时器
TL1 = 0x8F;
TH0 = 0x00;//初值为0000 0000
TL0 = 0x00;
TR0 = 0;//停止T0
    IE |= 0x9F;//1001 1111,EA = 1,ES=1,定时器允许中断允许,外部中断允许
//IT0 = 1;//下降沿触发 外部中断0
TR1 = 1;//开启定时器1
TR2 = 1;//开启定时器2
}
/*------------------------------------------------
   向串口发送字节程序
------------------------------------------------*/
void send_char(uchar x)
{
SBUF = x;
while(TI == 0);
TI = 0;
}
void send_string(uchar *s,uchar string_length,uchar number)
{
unsigned int i=0;
do
  {
   send_char(*(s+number));
   i++;
  }
while (i<string_length);
}

/*------------------------------------------------
  “定时器0”溢出处理程序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00;//定时器0赋初值
TL0 = 0x00;
count++;//定时器0溢出次数统计
if(count > 100)
  {
   count = 0;
  }
}
/*------------------------------------------------
  “定时器1”处理程序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 = 0xFE;//定时器1赋初值
TL1 = 0x8F;
count1++;
if(count1 > 10000)
{ count1 = 0;
}
send_string(inbuf,L,xx);
}
/*------------------------------------------------
   data_Process数据处理
------------------------------------------------*/
void data_Process(void)
{
ulong sum1 = 0;
uint sum2 = 0;
uchar sum3 = 0;
// ulong sum = 0;
sum1 = 65536*count;
sum2 = 256*TH0;
sum3 = TL0;
sum = sum1+sum2+sum3;
xx = sum / 1000;
}

求大侠指导~

楼主:
唔= =
求助:Q

网友A:
wait()函数挺乱的咯,中断不是这样用的吧,“if(P3_2 == 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唔,现在发现,开了串口中断后,就会影响 定时器中断。。。
wait函数只是用来做一个测试的。结果发现对程序没有改进。。。

网友B:
很简单的问题,T1是400us的中断,这个时间不够发送数据(除非你改用中断方式发送),就算是9600bps的速度,400us只能发送3位多的数据,你认为程序还有机会执行P3_2的检测吗?

网友B:
哪有写串口用这么快速定时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这样理解?
400us的时间过去后,跳入串口,开始发数据
然后400us的时间内尚未发完,又跳入串口中断?
导致无法有效使用T0这个中断是吗?= =
回头将T1改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