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讨论下放大方法来做高精度天平

楼主(2011-07-01):
目前传感器是300g量程的,响应率是0.9mV/V,想要做到0.001g,感觉从理论上有点接近极限,故和大家发帖讨论下,电路如下:

楼主:
目前,传感器最大的驱动电压为10V,那么满量程输出的电压为9mV,所以0.001g的跳动就是V1 = 9mV/300000 = 30nV,暂定目前带宽是1K
OPA2211的0.1hz-10hz 噪声电压为80nV,加上10-1K的白噪声33nV,产生的噪声电压 V2= 113nV
以前从来没有考虑的电阻热噪声,经过计算,发现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噪声源,根据V=根号下(4KTRB),10K电阻产生的热噪声就是V3 = 400nV,而且还只是一个电阻,还是RMS值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算的话,似乎0.001g用这种传感器几乎是无法达到要求的

楼主:
然后我想了下,既然电阻的热噪声是最主要的噪声源,那么我采取
第一,降低R22和R26的阻值到10,
第二,同时增大所有的滤波电容至10uf,即放大前频带是100HZ,放大后频带是3HZ,
那么电阻上的热噪声就应该很好的被去掉了吧?晚上回家做电路调试去!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R25上面的热噪声应该也会被放大的吧?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
第三,还要将R25降为10,将R23,R27降为1K

网友A:
0.001g/300g=3.3×10^(-6),330万分辨率?还带宽1K?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来将后端的带宽降到了10HZ,但是感觉对于效果的改善并不大

网友B:
应该叫高分辨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这么说,线性度肯定到不了这么高。

网友C:
标记一下,等高人进来!

楼主:
给自己顶一下!
最近研究如何把噪声降下来已经好长时间了,用ADS1232不用这种放大,效果比这种放大还好一些,感觉很大难度上还是在于低频的干扰,低频噪声

网友D:
路过,进来睬睬啦.

网友D:
感觉很大难度上还是在于低频的干扰,低频噪声

50Hz陷波,数字滤波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0.1HZ左右的干扰比较严重,或者应该说有点像温漂了

网友E:
低频噪声的话, 可以考虑斩波放大器

网友F:
一般来讲,商品的200g/1mg的,都用磁平衡的方式,而不是应变片。即便分辨能做到,但线性、零点、蠕动、温漂,根本达不到。

其次,带宽要那么宽做啥?商品的都不超过1Hz。带宽窄,对噪音就立刻下降。另外,噪音不仅仅是放大器的,也包括应变片的,那里面的阻抗你不能改变,同样有噪音。

网友G:
用AD的增益,效果怎样?

网友H:
如果你的传感器输出阻抗小的话,可以在差分输入信号的两端都接上一个电阻接到地上。这样使得电路的成了低阻抗,能够对噪声进行很好的抑制。

网友I:
从理论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斩波放大器,但是噪声性能并不是很好啊,高频段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说的最到位了,减小电阻之后最终发现,还是无法去掉,虽然性能已经提高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