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数组是怎么编写的?

楼主(2011-07-01):
请问个位大侠,AVR mega16 汇编数组是怎么编写的,用什么调用数组,帮忙写个简单的程序,谢谢!要汇编的!

网友A:
定义表格,查表。

楼主:
查表指令是什么呀?我买的书里没有找到,baidu上也没收到,请各位大侠,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B:
查AVR的指令表啊

网友C(2011-08-26):
#pragma data:code
const  uchar tab[]={};

网友D(2013-06-01):
                ldi zl,low(tab*2)            ;速度列表偏移量给z
                ldi zh,high(tab*2)
                add zl,r18                                         ;
                LPM                         ;R0<-Z
                MOV DAT_OUT, R0                                        ;   out
                RET

tab: .db 0xff,0xee,0xdd,0xcc,0xbb,0xaa,0x99,0x88,0x77,0x66,0x55,0x44,0x33,0x22,0x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