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输出问题

楼主:
上图中,用比较器输出控制PMOS做电子开关,比较器输出低时,电子开关导通,当比较器两路输出都为低时,Q2的G端大概为-5V左右,但是Q1的G端却为+2V多,此时对应的比较器的输出仍为-5V左右,为什么经过R7后电压变化这么大,而R6两端电压却基本相同??

网友A(2011-07-01):
图中有错误,MOS管图形符号方向不对。
LM393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必须有负载电阻接到电源正端才可以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S管的符号我是为了方便画图自己修改了,自己明白,LM393输出在实际电路中有上拉,图中忘了画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两路比较器的电路结构完全相同,但是出去后的结果却不同?

网友A:
3楼:
“MOS管的符号我是为了方便画图自己修改了,自己明白,LM393输出在实际电路中有上拉,图中忘了画了。”
你自己明白,别人能不能明白?

网友B:
把2个PMOS管交换一下。看看是否是PMOS管的问题,比如G和S之间限幅电压不一样。

网友C:
不知道为什么用二个MOS串联,提高耐压,还是其它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