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d采样的问题~~

楼主(2011-07-01):
手头有一个模拟信号输出器件需要模数转换,器件按4M的时钟周期,在时钟的低电平模拟信号输出(注:这个模拟信号是一个波形输出,在时钟周期上上升沿输出最大,高电平时候信号消失),现在对这个信号采样,怎样可以采样到接近最大的直呢?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呢?谢谢
     ____
    |    |
    |    |
----

网友A:
同步采集时钟与信号。
要是你的处理器实时性和确定性好,时钟是固定的,那么也可以计算好上升沿的到来时间去采集,一般可以用fpg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同步采用有考虑过,想TLC5510可以做,但这个芯片的数据好像有3个周期的延时,这点比较麻烦。  处理器速度可以跟上, 如果在上升延采集的话,是否来得及呢?有没有合适的ad芯片介绍一些呢? 谢谢

网友B:
同步采样的芯片应该是很多的吧,你可以去TI或者AD,LT的官网去看一下,相关的应用应该不少

网友C:
海量采样后取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