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老化后输出降低 电阻减小,请教达人

楼主(2011-07-01):
我们设计的一款开关电源,输出+24VDC,用在自己的产品上。已经进入小批量生产阶段。
1. 开关电源功能检测没有问题。
2. 开关电源老化(和其余电路板负载装配后,带电常温老化4小时)没有问题。
3. 客户对产品进行装柜调试也没有问题。
4. 柜子装好后,放置1个多月,到现场使用。上电后,9台设备有7台无显示。更换新设备后正常工作。回来检测这7台设备的开关电源,发现图中的R6(43K贴片电阻)阻值已经变小,多数在2K~3K范围,此时+24VDC输出只有+3VDC左右,输出也不稳定。
5. 更换电阻R6后,开关电源输出+24VDC正常,设备工作正常。
6. 怀疑电阻质量问题,所以3台试用原来生产时的同批次电阻。4台更换另外厂家电阻。
7. 老化一天后,再次上电,发现有一台(更换另外厂家电阻)电源已经故障。其余仍然正常工作。
请教达人,
1. 是否该电路设计有什么缺陷?
2. 或是用料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现在产品已经有一批出货了,急需尽快解决问题。
请各位达人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A:
要从原理计算
1.功率是否超标,因为你是长期使用的,所以先怀疑,接着计算一下.
24v-2.5v)/43k=0.5mA
P=0.5*0.5*43k=0.01w
那么使用0603的电阻有足够的余量
2.第二你可以看一下电阻两端的启动波形,是否超标,另外一个是耐压等级,可以换高一点的实验。
你的电源很简单,出这个问题是有点奇怪。

网友A:
电阻阻值变大,是功率问题。变小了?

网友B:
把PCBLAYOUT贴上来看下,

网友C:
你的TL431是怎么用的?感觉怪怪的啊  C11电容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