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zz)

楼主(2011-07-01):
当一个设计下到FPGA中去后发现功能不正确,代码好像也没有问题,于是插入chipscope看看,结果插了之后发现功能居然正确了(或至少有时正确),于是乎很不甘心,但是若将chipscope去掉怎么综合、P&R功能就是不对。大家遇到过吗?是由于约束做的不到位或ISE盲设置时P&R做的不够好造成的吗?

来自水木, 看到这个的时候想起自己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很奇怪.

网友A:
功能没错,肯定是线延时造成的
可后仿检查

网友B:
遇到过,有时很不稳定,一般是时序不满足要求,或者代码不完全是同步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说加入chipscope之后资源占用的更多,更不容易满足时序吧?

网友B:
是的,一般常理,不稳定的设计,再加上chipscope,应该更不稳定,但又没有可能负负得正?:D
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查找自己的设计。

网友C:
是的,一般常理,不稳定的设计,再加上chipscope,应该更不稳定,但又没有可能负负得正?:D
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查找自己的设计。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的,有时候加上就好了

网友D:
我还真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5# AutoESL 根本问题在于设计的问题,但是呢,还是有时候适当的改改东西也是可以解决的

楼主:
也许一切都是机缘巧合

网友E:
设计有问题是嘛?

网友F:
遇到这种情况,一定是设计上存在隐患.
需要仔细排查的

网友G:
超人说的对

网友G:
确实需要排查

网友H:
你的约束不对,肯定还有没有约束到的地方

网友I:
没有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