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152V8的LCD控制器的升压泵,不知其能否提供1-2mA电流

楼主(2011-07-01):
请教斑竹,我想用152V8的LCD控制器的升压泵,不知其能否提供1-2mA电流

是这样的,系统方案是电池供电,但是有外围电路电压为3.3v,我的纽扣电池为3v,
我想利用LCD控制器的电荷泵,VLCD,其输出可以到3.6v,但不知其能否提供1-2mA
电流。
    请斑竹帮忙看下, 手册里没说VLCD的带载能力,要是能用,成本将下降不少,
谢谢。

网友A:
STM32L152VBT6吗?

网友B: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VLCD是为LCD提供对比度控制的电压,为什么你的LCD需要那么大电流调节对比度呢?

网友B:
下图是数据手册中关于LCD驱动器参数的截图,你看看红线圈出的参数是不是你要的?

楼主:
香板,我是想用这个VLCD给我板子上的一个传感器供电啊,
呵呵,幻想能省一个升压芯片, 不知道ST的内部的升压DC/DC产生的VLCD
的驱动能力啊, 手册我看了,只说VLCD 可供给LCD 3uA电流
他的最大能力是多少啊?

网友B:
如果典型值是3uA,不要指望最大值能到2mA。按照常识,最大值与典型值差几倍或十几、二十倍是有可能的,但相差几百倍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你就不要指望什么了。

楼主:
谢过香板。
呵呵,LS的ID很邪恶呀,teet是咪咪的意思哦,
不过似乎在E文中,一般用来表达动物的那个哦

网友A:
你们讲的知识点太深了。。我跟不上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