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交流电流测量

楼主(2011-07-01):
目前正在做一个测量0-150A交流电流的装置,看了看互感器的型号,比值越小价钱越低,决定选用150A/5A的电路来做,如图:

5A的输出端串一个20毫欧的采样电阻,一端接地,是不是就将交流电流转化为交流电压了?

楼主:
按照这种方法,将这个电压放大之后,通过比较高的采样频率将某段时间内的值按照求RMS的方法是不是就能求出来有效值了?
但是感觉这样的方法好土鳖啊....
好象有那种互感传感器,直接调节某一阻抗就出来线性的直流电压了
2# maychang

网友A:
这样的方法是最基本的方法,谈不到土鳖不土鳖。
输出线性直流电压的传感器,无非是把相应电路做到了模块内部,方便你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非常感谢了!我一直以为串一个电阻的方法太简单了,没敢用....
那我现在就明白了,非常感谢!但是5A电流还是偏大,我自己想办法吧,就不什么事儿都劳烦偶像了!向偶像致敬!哈哈

楼主:
不过之前一直考虑一个问题,如果我用两个150A/5A的互感器级联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实现4500A/5A的匝数比啊?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用两个15元的互感器替代150元的了,感觉原理上还是可行的啊,而且这样的话150A就变成了150mA,直接串一个20欧姆的电阻进单片机,都不需要放大处理了,也不太用考虑功率的问题,只有450mW的功率

网友B:
4楼正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个精度的问题,你没考虑到

网友A:
6楼:
互感器级联,那是不行的。

网友C:
互感器并联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的~我曾经因为供应商做不出200:20mA的互感器,而用2个100:10的并联使用了~用着还真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考虑了,但是不知道该从哪里考虑,只是想到了互感器的精度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给讲一下原理么?楼下那位朋友说过还可以,所以我就不明白,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不可以啦,我主要是想明白道理,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还是没考虑,你要达到的精度要求、互感器本身的精度和具有这个精度的范围

网友A:
12楼:
标称一次电流150A的电流互感器,你硬要通过4500A电流。别的先不说,导线受得了吗?

网友E:
6楼级联是错误的,级联的话是4500A变150A再用150A变5A。不是150变5,再150变5。

网友F:
这样的霍尔好像很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150A/5A不只是匝数比的概念,同时也表示了主线圈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时150A对吧?那我就明白了。
但是我现在的级联只是为了测0-150A的电流,那么用第一级150A/5A的话就把电流变成了0-5A,再用一个150A/5A变成了0-150mA了么?我觉得这样用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既考虑了匝数比,也考虑了最大功率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蛮多的,但是4500A/5A的要150,而150A/5A的只需要15元,差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我现在要测量的最大电流是150A

网友G:
互感线圈都是有变比的,选择合适感应出来的电流没那么大的。 直接测的话就要注意PCB的设计了。

网友H:
必须要经过5A:2mA的CT变换后接入运放

楼主:
回复 网友G:
精度并不是很高,精确到0.1A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您好,可以详细介绍下,CT转换是啥意思么?不太懂

网友I:
直接选150A/1V就行了,额定输出的是1V的交流电压,不用再加电阻了,价钱也是15元。

网友J:
为什么不把5A电流通过互感器再变换成更小的电压或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I:
也是电流互感器么?名字叫做什么啊?没见到啊?能给推荐一个么

网友I:
是电流互感器,交流电流输入,额定1V交流电压输出,叫法很多,有叫交流电压输出型电流互感器,也有叫电流/电压型互感器,网上搜“电流互感器”,到厂家网站或打电话问,很多,我们用过淄博元星的。

网友B(2011-10-20):
电流互感器测大电流较准,比如150A/5A的如果你的测量电流为100~150A,那么二次边输出蛮准的,但如果你用它测量1~10A的电流,就差了好远,特别如果要测几十到几百毫安的时候,就更差了

网友K:
150A/5A  5A/2mA配合用最好,直接采样5A的话需要锰铜类分流器。150A精确到0.1A比较难,需要优于万分之五的精度了。

网友L:
负电流怎样用ADC分辨出来?

网友M:
LS
双电源供电的话 设置好参考点直接可以测量
单电源供电的话 用充电泵产生一个共地的负电源供给ADC

其他的不管你怎么调理怎么偏置 最终还是落在供电这个问题上

网友N:
这就是霍尔电流传感器的内部原理

网友O(2012-09-08):
最近也在搞这个,目前没有好方法

网友P(2012-10-12):
用150/5的测量5A的电流,误差会比较大,你可以用精密的电流互感器,几块钱,直接焊接在PCB上,精度通常在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