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LMP90100的吗

楼主(2011-07-01):
大家有用过NS的LMP90100的吗?看了下这个芯片的介绍感觉功能挺强的,正好有个仪表项目,原先打算用AD7705,现在想用这个芯片试试,不知道大家有用过的没?这个芯片的货期供应怎么样?好像国内用的人较少的

网友A:
正在用,还在调spi,有结果通知你

楼主:
期待二楼的消息

楼主:
谢谢三楼,货源我问了一下还是有的,只是国内用的比较少,只卖整包装。我想零卖几片测试,到哪买呢?

网友A:
目前已调试完成,很好用

网友B(2012-01-19):
若有应用问题,可以一起讨论一下。TI有相应的开发工具可以提供。

网友C(2012-05-04):
楼上的各位好,这两天我做了一个lmp90100测试电路,打算用来作为PT100、热电偶的前端处理,但芯片在调试时一直出不来效果,希望高手能分享一下调试成果。  拜谢了

网友D(2013-05-23):
你好,请问你的90100 SPI程序调试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你的90100 SPI程序调试出来了吗?

去年的事情了,实验做完了,但产品一直也没用,TI网站上有例程,你可以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去年的事情了,实验做完了,但产品一直也没用,TI网站上有例程,你可以看看 ...

你好,我按照TI官网例程 搞了几天了,都不成功。我只是简单的向一个寄存器里面写一个值,然后再读取一个值。 你可以加我一下QQ:13972448,或者给我QQ号  我加你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按照TI官网例程 搞了几天了,都不成功。我只是简单的向一个寄存器里面写一个值,然后再读取一个 ...

已经加了,向你QQ邮箱发了个原先的搜集的资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加了,向你QQ邮箱发了个原先的搜集的资料

谢谢你。我已经加了你QQ,还请你多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加了,向你QQ邮箱发了个原先的搜集的资料

你好,发现你发的资料my code文件件下面的两个.c文件 是不是重复了? 你能把你主函数调用的程序部分发给我看看吗?

楼主:
主函数就是配置一些寄存器,读取转换结果而已,我给你的资料还是比较全的,你慢慢研究研究,应该能调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函数就是配置一些寄存器,读取转换结果而已,我给你的资料还是比较全的,你慢慢研究研究,应该能调出来 ...

你好,现在我的寄存器是能写进去数据了,就是读取不出来,读出来的值全是0

楼主:
你怎么知道能写进去了呢?读不出来,硬件电路是否正确?SPI的驱动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怎么知道能写进去了呢?读不出来,硬件电路是否正确?SPI的驱动有没有问题? ...

你好,我是向相应寄存器写入值,它会输出对应电流。我是按照LMP90100参考程序和你发给我的程序写的,用的软件模拟。现在发现读出来全是0.

我只是向一个寄存器中写一个值,然后再把值读取出来,如下:

//外部接晶振,外部时钟监测,使用外部时钟,电流1mA
        //addr:0x12
        Value = 0x1A;
        LMP90100_reg_write(TI_LMP90100_ADC_AUXCN_REG,0,&Value,1);
        //Value = LMP90100_reg_read(TI_LMP90100_ADC_AUXCN_REG,0,(Register+6),1);

网友D:
硬件电路应该是没问题的,我让LMP90100输出1mA电流,经过1k电阻,测出来的压降就是1V。输出0.5mA电流的话,压降是0.5V

楼主:
你是软件模拟的话,时序要正确,再看看datasheet的时序图,我当时调的时候是用硬件的spi接口,我记得是0,0模式

网友E(2013-10-14):
楼主可以给我发下LMP90100的一些资料和程序嘛,我现在正在做一个项目用到这个芯片,搞了好久也没什么进展,希望楼主帮帮忙,这是我的qq号,477654691

网友F(2014-05-12):
引用 楼主:
你是软件模拟的话,时序要正确,再看看datasheet的时序图,我当时调的时候是用硬件的spi接口,我记得是0,0 ...

你好,我现在在用stm8调试lmp90100,写寄存器总是写不进去,能把你的资料发给我吗?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主函数就是配置一些寄存器,读取转换结果而已,我给你的资料还是比较全的,你慢慢研究研究,应该能调出来 ...

我的QQ是380118048,您能把你的调试资料发给我吗?

网友F:
能把你的LMP90100的资料和代码发给我吗?我的QQ是380118048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正在用,还在调spi,有结果通知你

能把你的LMP90100的资料和代码发给我吗?我调试的有点问题。我的QQ380118048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把你的LMP90100的资料和代码发给我吗?我调试的有点问题。我的QQ380118048

TI网站上有例程的,另外你确定SPI没问题吗?读寄存器能读出默认的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