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硬件I2C的应用???求助!!!

楼主(2011-07-01):
求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用MSSP模块实现PIC16F1937进行I2C主模式向从模块PCF8576D写数据的程序有什么问题吗?我写过去的显示数据很乱啊

uchar DisBuf[19] = {0xcf,0xcf,0xcf,0xcf,0xcf,0xcf,0xcf,0xcf,0xcf,0xcf,0xcf,0xcf,0xcf,0xcf,0xcf,0xcf,0xcf,0xcf,0xcf};

void main()
{

OSCCON = 0x7a;
// INTOSCIO, PLL disabled, Fosc = 16MHz

PORTC = 0x60;

LATC = 0x60;

TRISC = 0x9e;
// SCL and SDA is input

SSPADD = 0x09;
// 0x09 for 400kHz at 16MHz

SSPSTAT = 0x00;
// Enable High speed 400kHz slew rate control

SSPCON1 = 0x28;
// Enable I2C Master initially

SSPCON2 = 0x00;
// Clear control bits

SSPCON3 = 0x08;
// Disable all interrupt of I2C Master, keep 300ns on SDA after SCL's falling edge

While(1){

SEN = 1;

while(SEN);

SSPBUF = PCF8576D_Addr & 0xfe;

while(ACKSTAT);

SSPBUF = 0xe0;

while(ACKSTAT);

SSPBUF = 0xc8;

while(ACKSTAT);

SSPBUF = 0x00;

while(ACKSTAT);

for(i=0;i<19;i++){

SSPBUF = DisBuf[i];

while(ACKSTAT);

}

PEN = 1;

while(PEN);
        }
}
}
}

网友A(2012-02-24):
设置都正确了吗,自己多看看单片机资料,所有单片机的IIC都是一样的,你把设置正确应该就OK乐;

网友B:
自己对着DATASHEET对过去,会找到问题的!!

网友C:
硬I2C是自由度很高的I2C,任何支持I2C的功能都可以实现,楼主在自己身上找问题了。

网友D:
到官方网站去找IIC的应用**,参考里面的代码写。

另外uchar DisBuf[19]在这里应该被定义为const才对,这样这段数据被保存到FLASH中,而你现在的定义则在RAM中开辟空间保存数据,浪费了PIC宝贵的RAM资源

网友E(2017-04-12):
你的SSPIF位没有清零  在每一个SSPBUF后面都需要清零  PIR1bits.SSPIF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