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79F085 功耗问题

楼主(2011-07-01):
SH79F085 数据手册上说5V供电内部128K时钟 功耗最大值80ua

可是AD转换电流最大值要1.5ma

我想问问用过SH79F085的朋友 使用内部 128K时钟 5V供电AD模块开启,定时器模块开启的情况下,最大的总电流是多少,用3v供电的话,功耗是不是会小点?

SH79F085在低功耗应用时有什么注意的吗?

网友A:
3V大概1mA多, 5V/3V差不多的, ADC都用的是regulator的輸出
你不要ADC一直开着,这个功耗大,用的时候才开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ADC模块5V供电和3V供电功耗一样是因为ADC模块始终是2.7V供电,那CPU呢,我留给单片机总电流只能是1.2ma 因为是做4-20ma变送器用的。

楼主:
因为是做4-20ma变送器,所以AD模块关是不可能了,因为假如我关的时候小于4ma,但是开的时候正好超过4ma电流了怎么办?

网友A:
CPU采用内部 128K时钟,功耗应该在100uA,也就是0.1mA左右。加上你的IO输出的电流,“留给单片机总电流只能是1.2ma ”,应该够的吧

网友B: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偶做过,正在用着呢,085用于电流变换器没问题,但是用于电池供电长期工作的产品不行了

网友A:
偶做过,正在用着呢,085用于电流变换器没问题,但是用于电池供电长期工作的产品不行了
引用 网友C:

79F085 现在大量出货的就是电子秤,这个就是用电池的。当然不是长期工作的,大概可以工作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