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检测交流电超幅报警电路设计思路

楼主(2011-07-01):
如果输入交流电峰值超过0.2v,继电器吸合报警,输入交流电的最大可能峰值为10V,频率是50Hz左右,求高手给个思路,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你的“输入交流电”从何而来

楼主:
2# 512365098 由外部高压交流电隔离而来

网友A:
我觉得不是难题啊,220V交流电峰值*1.414,串上两个精密电阻,取样单个电阻电压值,AD转化,MCU读值,程序设置阀值,或者用运放设置阀值

网友:
我问的是前面是电流互感器还是电压互感器

楼主:
5# 512365098 和下图差不多

网友:
好熟悉,此图为高压差分探头的电路。

网友B:
上图貌似精准度不够,要求超过0.2V的精度,上图的输入已经将其进行了100倍的衰减。那么取样精度就要达到0.002V,输出误差很大,一致性也会很差。
个人认为要先在输入端做电压切除技术,利用稳压二极管的击穿特性,将250V甚至更高的电压切掉,再在剩余的部分取样比较,这样的电路精度和一致性会好很多倍,至少好了50倍以上。

楼主:
8# yuanchsh 你这方法看起来不错,我试试,谢谢啦

网友C:
先放大10倍,再峰值整流检出,,超过2伏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