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伏安法测试回路电阻时是如何克服电缆接触电阻的影响?

楼主(2011-07-01):
公司买了一台回路电阻测试仪,测试原理是仪器2个端子输出100A的大电流施加在被测电阻上,用另外两根测试线(一端是夹子另一端是插拔方法)把被测电阻两端的压降引入仪器,根据采集的压降和输出电流计算出被测电阻的阻值(uΩ级);我的问题是:无论是夹子还是插拔的方法,在连接处都有相对于被测电阻来说很大的接触电阻,如下图,A为电流源,R为被测电阻,T1和T2点都是夹子,如何克服T1、T2点的接触电阻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网友A:
四端法接线.

楼主:
考,四线法就能够克服?什么原理?

网友B:
四端法接线,也称开尔文接法。

网友A:
考,四线法就能够克服?什么原理?

开尔文怎么还不出来啊!:lol

网友C:
从电阻最终两端取电压不就去除了接触电阻的影响嘛!

网友D:
这个问题自己想通的收获比只获取到正确答案要有价值多了。说到底就是欧姆定律。模拟版面上很多问题都是欧姆定律就能解释的,每次maychang都认真解答,看得我都牙酸了。

网友E:
问题的关键在于,4线电阻 把引线分成了一对电流线和一对电压线。电流线的接触电阻没关系,是因为不会影响测试电压。电压线的接触电阻没关系,是因为电压线几乎没有电流。
电压线和电流线的交汇点,就是开尔文接点,而电阻的定义就是两个开尔文接点之间的电阻。

楼主:
考,还得靠自己,关键还是要在设备内部把电桥调平衡
http://wenku.baidu.com/view/33c77a4de518964bcf847c20.html

网友F:
7楼
这个问题自己想通的收获比只获取到正确答案要有价值多了。说到底就是欧姆定律。模拟版面上很多问题都是欧姆定律就能解释的,每次maychang都认真解答,看得我都牙酸了

这是因为像MAYCHANG这样热心的人,21IC才会有这么多的网友!况且对同一个问题,提问的是不同的人,不是同一人重复提相同问题,当然如果每个人都参提问题的人说,去书上找答案(书上肯定有答案),那么。。。

网友D:
7楼
这个问题自己想通的收获比只获取到正确答案要有价值多了。说到底就是欧姆定律。模拟版面上很多问题都是欧姆定律就能解释的,每次maychang都认真解答,看得我都牙酸了

这是因为像MAYCHANG这样热心的人,21IC才会 ...
引用 网友F:

问题是maychang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也是有限的,在这些属于初步的基础原理而不是需要经验技巧的问题上占用他们的时间是一种浪费。况且连静下心来好好看书思考都不乐意做,还能指望通过论坛学出些什么名堂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