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 如何使用CRC对程序加密?

楼主(2011-07-01):
如何使用CRC对程序加密?

比如说CRC8,权值实际是9位,其中最高位,最低位固定是1,
可以变化的有7位,加上方向1位,可认为权值(含方向)可取任意8位,
再加上初始值是8位,输入值8位,

CRC8 相当于用 24位数据 生成 8位数据。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以前论证过。
由于初值和输入存在异或和交换的问题,故只能算输入8位了。加上权值及方向合计共16位。
这个可以看看俺的“crc编解码矩阵”。

网友A:
crc运算不能作为密码的“败笔”就是:本次的输出结果是下次运算的初值。
那么只要知道了权值和方向即crc表达式后,即可实现crc的可逆。
故若用crc做密码,就是必须是每次的初值在变化,而非规律的上次的结果。

网友B:
一规律就被完全开放了

网友C:
CRC用于加密得用上特定的算法,LZ可以参考一下菜农的128位HOTWC3密码系统流程概图。

楼主:
这个问题我以前论证过。
由于初值和输入存在异或和交换的问题,故只能算输入8位了。加上权值及方向合计共16位。
这个可以看看俺的“crc编解码矩阵”。 ...
引用 网友A:

受教了。

CRC加密关键再 怎么生成权值和初值。

继续玩CRC。

网友A:
俺在密潭和看雪发表过很多crc密码的帖子。玩具里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