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用到的IO口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1-07-01):
(无正文)

楼主:
输入上拉或输出高?
理由?

网友A:
输出高,低。输入上拉都可以。这个是为了给IO一个固定的电平
io如果floating会导致漏电的

网友:
前段时间,我刚问过,结果:
上拉,输出,置1.
原因:使IO口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最好省电,不易受干扰。

网友B:
只要是它保持固定的电平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结贴了。

网友C:
我也丰富下自己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