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测量交流电零线火线,发现电势相等,为什么?

楼主(2011-07-01):
(无正文)

网友A:
你不会使用万用表吗?
直流档还是交流档?

网友B:
对那个地?地多了。

网友C:
“发现电势相等”
根据什么说电势相等?

楼主:
接的地是整流桥输出一端的地。量的交流电相线和中线的电势都是110左右。我知道肯定不对,但不知道为什么。就像3楼说的。

楼主:
说电势好像不恰当。有效值可不可以?

网友C:
5楼:
若是这样测量的,“我知道肯定不对”,错了,肯定对。
但这并不能说明“交流电零线火线,发现电势相等”。因为这是交流,两线对整流后的“地”相位恰相反。

网友C:
6楼:
说楼主测量的两个电压有效值相等,正确。

楼主:
7#maychang
6楼还是我本人,之前没想过这个问题,一直都是顺其自然的,刚才想想交流电用电势是不对的。谢谢你的及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