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如何知道PLL的锁定范围?

楼主(2011-07-01):
用的V6 760,100M clockin, 2 倍频,我怎样知道PLL输入频率的范围?

网友A:
不知道,应该有文档说明吧

楼主:
输出的频率多种多样,不可能每一种频率的输入范围都一样,感觉可能在report里面

网友B:
具体参见V6的datasheet,输入范围跟MMCM的属性设置有关,建议用core gen生产

网友C:
这个文档有呀

楼主:
请明示,感谢!

网友D:
等结果呀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是指MMCM的范围么??

楼主:
是的,比方说我设置100M 输入,2倍频,那么是不是所有频率进都可以2倍频还是说有一个范围,如果有,那范围是多少?

网友E:
最后一次论坛解决,不然你给我打电话吧,我还是没太看明白。

你是指100MHZ这个时钟是不是有范围?对吧?

如果是那么就是10MHZ~750MHZ,

不过,是在看不明白为什么会有V6 760的概念?这是什么概念?

楼主:
12# GoldSunMonkey 感谢,是的,虽然我在core generate里面那么设置了,但是其实我的输入频率是有范围的,因为测试要输入不同的频率,担心输入频率变了,PLL锁不住,另我实在不知道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E:
输入频率的范围是10MHZ~750MHZ, 但是时钟变换需要一定的稳定的时间。

楼主:
输入频率的范围是10MHZ~750MHZ, 但是时钟变换需要一定的稳定的时间。
引用 网友E:

十分感谢,看来xilinx的PLL的确要比altera的好一些,altera的还有输入范围限制

网友F:
最后一次论坛解决,不然你给我打电话吧,我还是没太看明白。

你是指100MHZ这个时钟是不是有范围?对吧?

如果是那么就是10MHZ~750MHZ,

不过,是在看不明白为什么会有V6 760的概念?这是什么概念? ...
引用 网友E:

他说的是XC6VLX760T吧

楼主:
16# 明空 是的

网友G:
还有一个限制,是内部VCO的频率,你要通过分频倍频比,算一下内部VCO的频率是多少
查找一下芯片手册,上面写的有VCO的频率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