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桥式电路?

楼主(2011-07-01):
请教一个简单的桥式电路,如图,图中R5是电位器(0~50K欧姆),x是其下面部分的电阻,我改如何配其他电阻,才能达到Uo的输出与x成线性关系?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要Uo与X成线性关系,应该将R1~R4都去掉(R1R3短路,R2R4断路)。不但线性,而且可以正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需要的是0到50K 对应 0.8426~1.08833V电压(不必非常线性),以前有人配过,但是线性区间不是这个范围

网友A:
3楼:
按照你的需要,保留R1R3,去掉(断路)R2R4。

网友A:
你要的电压范围,应该是电势差计的输出。买个你需要精度的电势差计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经过艰苦卓绝的思考,有点小眉目了,得出两点结论:
1.R1:R3=R2:R4(约等于)    分出的电压要正好在需要的电压中心,这样调节电阻值才能控制桥中电流的方向。
2.R3/(R1+50K)=R2/(R2+R4)(约等于) 这样桥中电流就能与x成正比,注意是正比。电流在R4上的分压,与原来的分压一叠加,正好是线性的!

楼主:
呵呵,配出来了!分给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