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比较器输出问题

楼主:
电路如图所示,Vref通过一个431稳定在2.5V,Volt1由VCC分压得来,VCC是变化的。。
(说白了,意图就是,当电压高于某值点亮LED,电压低于某值LED熄灭。)
我想知道,当Volt1在Vref±10mv左右的时候,358的输出是否就只有VCC和0V这两种电压呀??  今天拿了测试了下电路,当Volt1在Vref附近的时候,输出了一个VCC的中间值,比如VCC为6V的话,输出了约3.5V的样子?? 怎么回事?

网友A(2011-07-01):
请使用 比较器电路哦!!

网友B:
看你运放工作在线性区还是非线性区了!

网友C:
有可能振荡了,建议用迟滞比较器

网友D:
LM358输出能够到多高,请查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意思是他在VCC和0之间来回变化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知道~~VCC-1.5V,  所以貌似6V下,3.5V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