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加法器的问题

楼主(2011-07-01):
我想并行的实现,其中A和B都是16位宽的A+B
A-B
A+2*B
A-2*B
A+3*B
A-3*B
A+4*B
A-4*B
A+5*B
A-5*B
A+6*B
A-6*B
A+7*B
A-7*B
请问是用DSP48E1实现合适 还是转换为俩级加法用slice合适?
另外,对系统时钟要求较高,希望能跑到307.2MHz。

网友A:
看你选择器件的乘法器资源,如果资源不够,就用逻辑实现,不过你要跑那么高的速度,用乘法器比较合适

网友B:
都是简单的常数乘法,没必要用乘法器。
比如2*B直接移位就可以了

网友B:
另外,307MHz,就看你选什么芯片了,如果是V6、V7好点的,闭着眼睛都可以达到

网友C:
你这个根本没必要用加法器。
2*b 移位
3*b =2*b+b 也就是移位相加。
其他类似~

网友D:
确实是这样

网友E(2011-09-13):
我怎么一下看不懂。。。

网友E:
楼主向你请教 我最近也在做一个加法器
用spart6设计一个加法器,输入255bit,输出8bit。(输出的8bit是对255bit数据中的1的总个数)
直接使用spart6的资源尽可能少而合理
但是不知道如何弄啊

网友F:
谢谢,又学了一招。

网友G:
我想知道10楼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