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了,呜呜,请前辈大侠支招!

楼主(2011-07-01):
160G的希捷硬盘,用了不到两年,坏了,呜呜,请前辈、大侠支招!

具体情况描述如下(如附图所示):

电脑不能启动,打开机箱后,卸下硬盘,然后正确连线,再按下电源按钮,故障依旧,电脑还是不能启动。接近硬盘,可以听见噔、噔、噔、噔 ...”微弱的异常声音。断电后,取下硬盘仔细观察,(如图三)发现有两个元器件有问题:“有问题的元器件一”裂开,里面的线圈已露出,上写3R3字样;有问题的元器件二,上写BUX C452字样,一段焊接良好,另一端焊接不完全,似焊非焊的,目测好像和焊盘接触,不能确定是否接触良好。用电烙铁取下两个有问题的元器件,元器件一本人估计是电感,测试,导通良好;元器件二本人估计是电容,测试正常。接着,重新焊接两个元器件,半小时后,正确连线,通电,故障和上述一样,电脑还是不能启动。

针对上述故障描述,有如下疑点请教各位前辈、大侠,还望不吝赐教:

1.元器件一(上写3R3字样)是何种元器件?本人猜测是阻值为3.3欧姆的电感,不知对否?

2.元器件二(上写BUX C452字样)是何种元器件?本人猜测是电容,不知对否?

3.硬盘还能修好吗?在哪里修?

4.硬盘上面还有好多有用的数据,其中小孩从小到大的照片对我来说很重要。问了几位同事,说导出里面的数据的得花好几千,呜呜,太贵了。劣质硬盘真是误人不浅!

5.面对这个硬盘,我该怎么办?

先谢谢了!

网友A:
到处都有修硬盘的,我说的是广州

网友B:
另找一台电脑,把问题硬盘当从盘,碰碰运气

开盖取数据600元(上海)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对 摘下硬盘做条线挂到别的电脑上,然后可以用数据恢复软件恢复内容了,大概有70%以上的数据能恢复吧,这样的毛病我遇到过,是硬盘有坏道

网友D:
电感单位是欧姆?

网友E:
很多贴片电感是这样标的,3R3=3.3uH

网友F:
照相太模糊了。

网友G:
如果上述方法都不行, 拿去数据恢复, 如果不开盘, 两三百搞定, 开盘, >=500.

网友H:
换电路板是正道

网友I:
平时要做好数据备份。有备份数据的话,发生这种烂事情,扔掉硬盘换一个就好。

平时要用安全套,等艾滋病来临就晚了。呵呵。。。。。。。。。。。

网友J:
买个主控IC一模一样的硬盘电路板,装上即可,淘宝有的,曾经这么干过,

楼主:
谢谢大侠们的指点,有几个点子很好,我试试!

网友K:
3R3的是电感,表示电感量是3.3uH

楼主:
哦,谢谢楼上的指点!

楼主(2012-02-08):
年后,打开我的百宝箱,又看到了我那损坏的硬盘,按照楼上前辈的指点,带着硬盘,去电子市场、电脑城去找答案。

先是去了(西安的)电子大楼,那儿的人建议去电脑城。

再去(西安)赛格电脑城、还有电脑城附近的百脑汇,找到了几家修硬盘(恢复数据)的。说明了我的故障现象后,答复如下:
1.如果换电路板 ,硬盘的数据就全没了(只能放弃该法);
2.恢复数据:说我的硬盘磁头坏了,只能恢复数据。假如第一天送硬盘,第二天中午才能给答复:确定硬盘的数据是否可以恢复。如果可以,再等到第三天中午,数据才可以恢复出来(也可能是部分恢复)。时间太长了,放到那里还有点不放心,呵呵。
3.还有一家说,我的160G硬盘是用旧的320G返修出来的;
4.还有一家说,硬盘坏了不能维修,如果数据重要,就只能恢复数据了。

因为我的硬盘里还有一些想要的数据,所以还是想恢复数据,请前辈们支招!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