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GPIO手册中的值怎么算的

楼主(2011-07-01):
如下图复位值0x44444444
相当于二进制0100 0100 0100....
把每个端口设置为浮空输入模式,对应01(浮空输入模式),00输入模式
那么,我要把三脚,四脚设置为推挽输出,
最大10M
是不是要把3,4脚的值改为0001
就是0001 0001 0000 0000
转成16进制就是0x1100

还有一点,这个偏移地址0x04是什么意思
0x04等于0x4吗?等于0x0004吗?
真不懂,现在还没有搞定跑马灯,一直在看书

网友A:
为什么不用现成的库呀。

楼主:
顶一下,很多地方看到有直接操作积存器,是要学一点的

网友B(2011-08-10):
对啊,我也碰到个NX 的人了,他直接用C操作寄存器!

网友B:
呵呵,这个是可以实现的,你自己定义些头文件,包含你要用的端口,速度模式什么的,使用宏定义,直接操作寄存器,对于C程序而言,是很节省代码的,而且看的又直接,因为是对寄存器的直接操作撒

网友C:
偏移地址0x04就是指该寄存器地址偏移源地址是4个字节,寄存器的地址=源地址+0x04
0x04,0x4,0x0004都是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