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不重装系统的情况下删除掉这个东东

楼主(2011-07-01):
(无正文)

网友A:
不一定要驱动盘啊

网友B:
怎么连回收站都不认识了???:lol
放心每个盘都有的,不是病毒

楼主:
LS 那是个假象,只要点击它一下就会产生另一个文件夹的。

网友C:
打开 我的电脑 ,选择菜单栏里的   工具   ,选择  文件夹选项  ,弹出对话框,  选择  查看  标签,勾选   隐藏受操作系统保护的文件 。如图。

网友D:
楼上说的对,楼主把系统文件显现出来了。
这些平时是隐藏的。

网友E:
LZ的电脑水平和电工不匹配啊

网友F:
360文件粉碎

楼主:
LZ的电脑水平和电工不匹配啊
引用 网友E:

:L

网友G:
这两个是windows必备的,除非不用win系统

网友H:
用冰刃,传一个给你

网友I:
系统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