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程序怎么看

楼主(2011-07-01):
#include<stdio.h>
#include<math,h>
void main()
{
    int m,i,k;
    scanf("%d",&m);
    k=sqrt(m);
    for(i=2;i<=k;i++);
     if(m%k==0) break;
    if(i>k)printf("%d is a prime number\n",m);
    else printf("%d is not a prime number\n,m);

}
请问
1,如果if(m%k==0)这个语句为真时 执行了break语句,程序转到什么地方执行了啊?
2,程序里的if....else...是属于for语句里吗

楼主:
自己定一下,别沉了 呵呵

网友A:
确认这个程序没错?

网友B:
Keil uVision3 有仿真功能哦!!

网友B:
语法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程序是书上的例题,我也在TC里试过,结果是正确的

网友C:
跳出for循环呗

网友C:
看错了,丫for后面还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发的时候敲错了,呵呵,帮我看看程序的流向,刚学

网友D:
确实语法错误

网友E:
如果for语句后面没有";"就很好理解了,break就是跳出for循环
程序应该是判断m是否为素数

如果for后面有";"就是程序写错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D:

break用来跳出循环的,for后面都加了个;自然是有问题啦!要是书上的东西,可能是印刷时印多了一个分号

网友G:
for(i=2;i<=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