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通信故障

楼主(2011-07-02):
最近在做一个汽车门锁的模块,发射端和接收端的硬件电路都搭建起来了,软件部分是参考所用解码芯片的应用手册所给出的程序。
现在在调试时出现了问题,就是当我433M接收模块的data脚接至主控芯片的信号输入引脚(RC4)时,示波器测出的波形瑕疵很多,这个该如何处理呢?理论上应该是pwm波形的

网友A:
导致这种问题的原因很多,主要是信噪比太低,接收灵敏度或发射功率不足,线路噪声过大或失配等。

网友B:
楼上,如果工业遥控器,只传输开关量的,用你的方案怎么样?
性能,抗干扰性,距离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