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三极管放大的问题

楼主(2011-07-02):
按此电路接法,Av=5倍,Ic=2MA或是3MA或是10mA都可以,R1,R2,R3,R4电阻值如何设置?
各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A:
不考虑其它情况,粗略的计算R3和R4的比例近似是5,其它的也懒得说。
因为这是基本功,你该复习你没有学好的模拟电路课。

网友B:
你R4上的电容呢?

网友C:
如何设置

网友A:
你R4上的电容呢?
引用 网友B:

R4上不用电容也可以吧?

网友B:
R4上不用电容也可以吧?
引用 网友A:
R4上不用电容,交流信号会有部分失真了。

网友B:
负反馈电阻上不加交流旁路,那不是交流直流一起衰减掉了,还放**呢?R4是直流工作点稳定电阻的。

网友D:
纯属为了分数

网友A:
R4上如果并联旁路电容,交流放大倍数会比较高。
正是由于没有,不考虑输出阻抗的影响,不考虑耦合电容的影响,接近R3/R4的比例。
而且频响接近直流。

网友A:
R4上不用电容,交流信号会有部分失真了。
引用 网友B:

R4上没有电容,交流的增益反而稳定,失真更小。

网友E:
      gx—huang说的正确,如果R4并联交流旁路电容,AV的增益很难做到5倍。利用R4的负反馈,可以使交流输出增益达到比较稳定的状态。
      另外,建议将此电路中R2省略掉,将R1接到B-C之间,这样电路引入了两个负反馈,工作更稳定(电路的增益随三极管的B值影响很小,同时,随环境温度等因素的影响也大大改善)。
       电路参数计算方法:为了保证电路有最大不失真输出能力,应设定UC=1/2VCC,那么UR4约等于1/2VCC,UB=1/2VCC+0.5V.   根据这个参数,楼主可以所需要的静态工作点计算出IB的值。要使电路增益约为5倍,那么R3/R4=5/1(IB忽略不计)。剩下的取值,就要看你对输出阻抗的要求了。

网友F:
看模电啊

网友G:
又是一个教科书上最基础的,讲透了的问题。呵呵。

NE5532老马失蹄啦。
负反馈电阻上不加交流旁路,那不是交流直流一起衰减掉了,还放**呢?R4是直流工作点稳定电阻的。
引用 网友B:
要指定放大倍数,还非得靠这个不加电容旁路的电阻不可。

网友G:
      gx—huang说的正确,如果R4并联交流旁路电容,AV的增益很难做到5倍。利用R4的负反馈,可以使交流输出增益达到比较稳定的状态。
      另外,建议将此电路中R2省略掉,将R1接到B-C之间,这样电路引入了两个负反 ...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商榷一下,集电极偏置要考虑Re上的直流偏置电压和Vce的最小电压。放大倍数较大且供电较高时才能用1/2VCC简化计算。

网友H:
建议将此电路中R2省略掉,将R1接到B-C之间,这样电路引入了两个负反

很不错,这样还可以提高输入阻抗!
注意电阻值大小,不要让输出饱和/截止失真.

网友I:
顶一个,有公式可计算

楼主:
各位大虾,我已经看了你们的回复!可能是我的问题描述的不够清楚、还是没有得到我想知道的答案,再重新描述一下我的问题:
电路图还是如第一帖中的电路一样。
令AV=5,VCC=15V.取RC:RE=5:1.取RE上的压降为2V,设IC=1mA(IC约等于IE),所以RE=VE/IE=2K,RC=5RE=10k.    Vce=Vcc-IC*RC-IE*RE=15V-10V-2V=3V.   这样计算出来的结果我是理解得了的。

但是现在VCC同样设为15V,AV同样设为5倍,将IC改设为2mA(IC=IE)取RE上的压降更设为3V,得出RE=1.5K,RC=7.5K。Vce=Vcc-IC*RC-IE*RE=15V-7.5K*2mA-1.5K*2mA=-3V,这样计算出来的结果我是理解不了的.
如上,我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VE不能设为3V或是更高,IC不能设为2MA?还请各位大侠正解,谢谢!

网友E:
ls的计算方法错误,首先VCE不是你设定的,也不是这样算出来的。
而是要根据你设定的IC和IB去查三极管的动态电阻值,才可以计算出来的。你没有给出三极管的型号,谁都没有办法帮你确定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我们就以三极管是9014为例,我的算法有问题,那么请问正角的算法是怎么算的,先谢了!!!

网友J:
怎么设置看《晶体管电路设计 上》说得详细

楼主:
回复 网友J:

呵呵...我就是看的那本书,看到这个地方(晶体管电路设计上 第22页码)理解不了的才发贴子问的." 还请真正能讲清楚的大侠给正解一下,谢谢!!!

网友J:
压降更设为3V,得出RE=1.5K,RC=7.5K。Vce=Vcc-IC*RC-IE*RE=15V-7.5K*2mA-1.5K*2mA=-3V,这样计算出来的结果我是理解不了的.
如上,我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VE不能设为3V或是更高,IC不能设为2MA?还请各位大侠正解,谢谢!   -3v意味什么,早饱和了呗,静态就不对,还怎么放大

网友E:
回复 网友G:

     我认为设计时首先要考虑到输出点的电位为1/2VCC,这样有利于计算。至于其他原因引起的偏压,则可以在实际电路中改变R3或R4来调整。
     :lol   别见笑,以上是我惯用的方法。

网友E:
回复 楼主:

阿阿,我认为应该先设定VC=1/2Vcc,那么,VR4+Vce=VR3=1/2Vcc=7.5V;设定静态工作点Ic=2mA,再根据这些数据可求得R3=3.75K,R4=1/5*R3=750欧;VR3=1.5V,Vb=1.5V+0.35V=1.85V;设三极管的B=200,则Ib=0.002/200=10uA,可以求出R1(接在b-c之间)=(7.5V-1.85V)/10^-5=565K。

楼主:
回复 网友E:

     首先非常谢谢您的耐心指教,您完全知道我到底是在问什么(看来我目前阶段理解的高手需要重新定义一下,那就是能正真了解我们这些个晚辈到低在问什么并且能一针见血的把问题给正解掉,呵呵...),看了您在28贴的回复,我已经明白得差不多了,但还是有以下疑问:

1>从这一步开始,VR3=1.5V,Vb=1.5V+0.35V=1.85V,您这步中的Vbe设定的是0.35V我有点理解不过来,因为在我一直的理解中,一般硅管Vbe=0.6-0.7V,锗管Vbe=0.2-0.3V,您的Vbe为什么是设定在0.35V? 还是说9014的Vbe只要设定在1V(我看的规格书中标的Vbe最大1V)以内都可以,随便怎么设都行吗? 还是说硅管Vbe在0.3V-0.6V以内是放管,0.6V以上开始饱和导通的原因而您将其设定在0.35V的?

2>R1(接在b-c之间)=(7.5V-1.85V)/10^-5=565K,您这样算是不加R2的情况下而得到的是吗?(电路的接法如图所示)
3>如果我还是按我第一贴中的电路接法及AV=5,VCC=15V来计算R1与R2,那么R2=Vb/100uA=1.85/100uA=18.5K(按您的计算IB=0.002/200=10uA,因书中提到一般需要将Ib设定在比计算值大10倍以上,为什么一定需要比计算值大10倍以上?).R1=VCC-Vb/Ib=15V-1.85V/100uA=131.5K,我这样算R1与R2对吗?

  我真的很想搞懂,希望您能再次指教,先谢了!

网友K:
和第一张图不同,上图R1引入了直流负反馈,使Q1工作更稳定。
书中提到的10倍,是流过R1、R2的电流比Ib大一个数量级

网友E:
回复 楼主:
"2>R1(接在b-c之间)=(7.5V-1.85V)/10^-5=565K,您这样算是不加R2的情况下而得到的是吗?(电路的接法如图所示)
3>如果我还是按我第一贴中的电路接法及AV=5,VCC=15V来计算R1与R2,那么R2=Vb/100uA=1.85/100uA=18.5K(按您的计算IB=0.002/200=10uA,因书中提到一般需要将Ib设定在比计算值大10倍以上,为什么一定需要比计算值大10倍以上?).R1=VCC-Vb/Ib=15V-1.85V/100uA=131.5K,我这样算R1与R2对吗?"

      你所说的都是指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其实这个电路要求三家管工作在线性放大区,所以要将Ib按照实际电流来计算。又因Ic电流设定的非常小,所以9014的Vbe在0.35V时就已经开始有电流了(这是经验),所以这么取值。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以上两个问题您用第29贴中的电路及您给出的计算方式让我理解了.非常感谢,但是您的计算中发射极电压还是在2V以内,为什发射极电压就不能设定超过2V,还是所有的放大电路中发射极电压只能是设定在2V以内吗?

    另外"3>如果我还是按我第一贴中的电路接法及AV=5,VCC=15V来计算R1与R2,那么R2=Vb/100uA=1.85/100uA=18.5K(按您的计算IB=0.002/200=10uA,因书中提到一般需要将Ib设定在比计算值大10倍以上,为什么一定需要比计算值大10倍以上?).R1=VCC-Vb/Ib=15V-1.85V/100uA=131.5K,我这样算R1与R2对吗?"这个疑我还是没有理解. 如果按我第一贴的电路接法,我这样算R1与R2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K:
  请问为什么流过R1与R2的电流要比IB大一个数量级,真诚的请教,还请能说得更直白点,我想跟我一样的人,看到我开的这个贴子及你们大家的回贴,很多刚才学习电子的人会受益的,先替大伙谢谢各位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注意,以上所有的计算是在没有输入的静态条件下。
      那么,如果你将Ve(即VR4)的值设定在2V,那么R3就是10V了,Vce只能是3V,电路的输出就不在中点,当输入信号幅度过大时,就会产生失真。
      另外,该电路R2已经省掉。如果保留R2,那电路就不是这样计算了,同时电路稳定性也大大降低。

网友L:
回复 网友E:

    呵呵..VE的值多大不重要,重要的是输出点的电压需要在1/2VCC,现在理解了VE为什么不能设定在过高了,受教了....

    另外如果R2保留的话,您说LZ那样算不对,那正确应该是怎么算的呀...呵呵....还请您指教呀.

      看到这贴我也受益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L:

计算方法在上面的帖子中已经讲到。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了您的回贴,我也跟37楼一样,已经理解了VE为什么不能设定超过2V了....
    还有一点问完我想这个贴子应该就可以结贴了,呵呵....问题如下:
1>如果电路不接R2,如附图二所示,就是按您所说"VCC=15V,AV=5,设定VC=1/2Vcc,那么,VR4+Vce=VR3=1/2Vcc=7.5V;设定静态工作点Ic=2mA,再根据这些数据可求得R3=3.75K,R4=1/5*R3=750欧;VR4=1.5V,Vb=1.5V+0.35V=1.85V;设三极管的B=200,则Ib=0.002/200=10uA,可以求出R1(接在b-c之间)=(7.5V-1.85V)/10^-5=565K。这一种算法及电路的接法是您在回贴中教我的,没得想,一定是对的,呵呵......

2>如果电路接R2,如附图一所示,按"VCC=15V,AV=5来计算,设定VC=1/2Vcc,那么,VR4+Vce=VR3=1/2Vcc=7.5V;设定静态工作点Ic=2mA,再根据这些数据可求得R3=VR3/2mA=3.75K,R4=1/5*R3=750欧;VR4=1.5V,Vb=1.5V+0.35V=1.85V;设三极管的B=200,则Ib=0.002/200=0.01mA(由于需要让流过R1与R2的电流比IB计算值大数倍,这里我取20倍),所以可以求出R2=1.85V/0.0002A=9.25K,R1=VCC-1.85/0.01mA=65.75K.请问接上R2我这样算对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对。应该是:
R2=1.85V/(20-1)X10^-5=10K(近似值);
R1=(15V-1.85V)/(20X10^-5)=65.75K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但如果加上R2并R1的接法改变了,Ib的值取的大了20倍,那么Vbe不能取0.35V,具体取多少,要实际测量一下。(估计应该在0.55V-0.6V之间吧)

网友M:
你们为什么这么算啊,电流放大系数是200,那么IB=10uA,如楼上猛男说的,Vbr还是取0.35V; 那么VB还是1.85v; 这1.85就是R1和R2分压Vcc来的。那么R1:R2=7.1:1,直接取7.1K和1K,则R1,R2这条支路的电流是1850uA>>10uA;看起来R1和R2还可以取大些,这个没有关系。

网友E:
回复 网友M:

由于按照LZ的电路采用基极电阻分压做偏置的话,那么Ib要取值大一些。否则,三极管并不是工作在线性放大区。这样,在输入信号过小时,就会产生失真。

楼主:
非常谢谢各位的回贴,让我整明白了,到底我真的整明白没有,还得等我试验一下就知道了,但分还是需要散给大伙的,呵呵.......我想如果刚学电子的同学看到这个贴子,对三极管应该会更深一层的理解.....

楼主:
怎么个结贴并且想把分数给能帮助我理解的回贴呢???,搞了半天没搞定这事:L....有谁给告诉一下呀...

网友G:
非常谢谢各位的回贴,让我整明白了,到底我真的整明白没有,还得等我试验一下就知道了,但分还是需要散给大伙的,呵呵.......我想如果刚学电子的同学看到这个贴子,对三极管应该会更深一层的理解..... ...
引用 楼主:

呵呵,我来当一把坏人,楼主你肯定没有真的明白。如果你肯好好的把三极管微变等效电路和反馈好好学习一下,你肯定可以真的知道自己知道不知道。

网友N:
答其非所问。 有些人不要瞎谈琴,你这样瞎弹琴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