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79F085可以用来测量热电偶吗?

楼主(2011-07-02):
SH79F085 AD共模范围是0.4-2v ,热电偶好像达不到

网友A:
好像需要想办法,如果输入端不接地的话又容易引入干扰;不使用内置放大器好像可以共模接近0,需要试试

网友B:
是的,需要想想办法,将信号放大,抬高之类

楼主:
运放需要正负供电,然后加两个跟随器

网友C:
需要两个跟随器是嘛?

网友D:
有这么设计硬件的么?
先搞清楚热电偶的特性和085内部ADC的硬件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