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规模电路仿真

楼主(2011-07-02):
各位大侠,
    想设计一数字电源,开始用multisim仿真,发现有时候老师提示出错,说是时间步长太短,或者电脑仿着软件不动了。听公司前辈说PSPICE软件可以很好地仿真这种电路。
用PSPICE什么版本好,AD还是AA或者其他版本呢?实在不了解这个。
    仿真软件是设计的利器,很是关键。
    跪求各路有经验的大侠点拨,十分十分感谢!
    图如下。

网友A:
仿真软件用来仿真一部分电路是可以的,太大的电路不行

楼主:
由6个运放构成,里面有多路反馈回路,multisim仿真比较吃力,对里面电路的开环情况,零极点分析也似乎无法进行。

网友B: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C:
图太小,看不清楚细节,貌似是运放加了些阻容器件.
建议lz算算传递函数看是不是想要的东西,仿真不收敛有可能是软件某些参数需设置,也有可能是电路本身有问题.
仿真软件是验证设计的利器,呵呵

楼主:
要有用过PSPICE得人就好了。
小电路PSPICE仿真是没问题,不知道这样的电路可以不可以

网友D:
不知道楼主用的运放是理想模型还是实际模型,理想模型常常会出现结果不收敛的情况,需要手工添加一些非理想参数进去
这个规模的电路绝大多数仿真器都不应该有问题,常用的基于spice模型的大规模仿真一般是cadence里的spectra,需要在UNIX里运行

网友E:
再大的电路都可以  这个小不点还不行  估计是软件仿真时某个设计没有搞好
:)

网友F:
Candence Orcad里面的Pspice也会经常出现不收敛无法继续的情况。

网友G:
先按功能分割成几个块分别仿真,然后打包成功能块后放在一起再仿真试试.

楼主:
nongfuxu大侠:
    这个方式倒是可以看看。但最终这个电路是要一起运行的。中间有很多零极点。
  BBYEAH大侠:
    这个电路最终是要用于实际生产的。中间有很多反馈环路。我将电容稍微设置大软件便出现没反应的情况。可能是运算量太大的原因吧。
   多谢各位~!

网友H:
这种电路规模不算大,可以仿真的,不过楼主在仿真前,要心理有底到底会出现什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