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AD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1-07-02):
启动AD转换时,用 MOVX @DPTR,A
这样怎么就启动AD转换了啊?

网友A:
楼主是用的51内核的单片机,估计是用的外部AD,挂在总线上,这个语句是写一个寄存器(值在A里)到总线地址(@DPTR),至于怎么启动的,需要楼主阅读AD的数据手册。PS:从楼主一个MOVX推出这么多信息,偶灰常骄傲,同时建议楼主反思一下该如何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