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也说说MOS管驱动电路

楼主(2011-07-02):
下图是,最近做的电压控制MOS管电流来给锂电池放电的电路,第一次用MOS管,不太清楚驱动电路,只是知道要给MOS管的栅极电容充放电,感觉也都有回路,但是不知道效果啥样儿。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A:
电容太大,这样速度会很慢,

网友B:
MOS管源极必须与电池负端联接。
R216、R220、C254和D45均非必要,都去掉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果输入是PWM信号则R216和C254应该保留。
输入信号峰值必须大于MOS管导通电压。
此电路电池放电并没有任何限流措施,当电池内阻很小MOS管导通电阻也很小时放电电流会很大,慎重考虑。

网友C:
楼主还是好好了解下MOS,这样会出事的

网友C:
开启速度慢会烧MOS管的。

网友D:
在电池的正极串个大功率小电阻限流

网友E:
maychang,如果输入是PWM信号则R216和C254应该保留,这是为什么?

网友B:
7楼:
此二元件构成一阶低通滤波
对PWM滤波后近似为直流电压信号

网友F:
MOS管源极要加电阻来控制、稳定电流,

楼主(2012-01-31):
回复 网友F:
说白了,就是构成一个反馈回路,使得MOS的电流和栅极电压的线性比较好是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麻烦可以给解释下,为什么开启速度慢会烧掉MOS管么?

网友G:
这个电路危险啊,MOS导通电阻太小,等于是直接把电池的正负极短接,,,慎重,,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只是做了一个简图,实际上电池正极串了一个20毫欧的采样电阻,当电流大于设定值时会自动关断

网友H:
这个电路不会工作的,当栅极达到导通电压以后,由于源极和漏极近似短路MOS管立刻烧掉.

网友I:
栅源极本身就有寄生电容,再加上密勒电容,再加上楼主的大电解,
会使充放电的时常数加大,导致MOS管开通和关断缓慢,比较危险!

网友J:
楼主电路没画全,只靠嘴说不好办。

网友K: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