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A/D模块疑问

楼主(2011-07-02):
PIC16F87X系列单片机,A/D模块问题请教:
(1)   A/D模块中的参考电压VREF+,VREF-是怎么回事?假如我有一个0-5V的电压输入到A/D模块,我把参考电压VREF+设为5V,VREF-加入一个0V的电压,难道A/D转化后的结果寄存器就是,当输入电压为0V时,转换结果寄存器中为0x0000,当输入5V的电压时,转换结果寄存器中为0xffff??????

如果我把参考电压VREF+设为10V,VREF-设为2V,难道A/D转化后的结果寄存器就是,当输入电压为2V时,转换结果寄存器中为0x0000,当输入10V的电压时,转换结果寄存器中为0xffff??????当为5V时,他就是0000-FFFF之间的某个数?

(2)    还有,什么方法把结果寄存器的数提出来送到数码管呢?例如,我输入一个4.678V的电压,假如结果寄存器为0XFDBA;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把0XFDBA转化为个位为4,分别提出小数点后面的几位,送过去显示?怎么提取?有什么算法?

网友A:
你的假设是对的。
但是实际上不存在这样的情况。
VREF一般只有外接和内置的,范围有限。
你要仔细看数据手册。
至于显示内容,纯粹软件的事情,你看看别人的例程,因为这个太基础了。
你首先把0XFDBA转换成实际量程的值,比如10进制1234,分别导出1234这几个数。

网友A:
还有这个ADC也有位数的,不是你理解的16位的,16位的ADC还是比较贵的。
也就是说内部寄存器的值和位数有关。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