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的导入autocad尺寸图为何没有尺寸单位选择

楼主(2011-07-02):
各位大哥:
            请教个问题:
protel99se的导入autocad尺寸图为何没有尺寸单位选择呢?
我是用autocad2004版本做的尺寸图,
导入时没有单位选择造成比例不对,无法使用.
protel99se 有重新安装过,系统也有重新安装过,用的是XP系统.

谢谢!!

网友A:
autocad2004导出为autocad2000版本,导入后先不要使用;
而是剪切→粘贴,最后结果就是1: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