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把电脑U口都电压升到12V都方法。

楼主(2011-07-02):
(无正文)

网友A:
几乎随便一个Step-up的IC就好。MC34063,LM2577为例,看看datasheet吧,我不能完全确定。

楼主:
应该不能把电脑u口烧掉吧。

网友B:
一般笔记本的u口只能提供500mA电流并且都有过流保护,几乎没有DC-DC方案能输出12V200mA,如果用LM2577方案应可提供12V 160mA.

网友C:
淘宝买个啊,现成的,关于电流不够,再买根线2转一,同时插2个u口

网友D:
很多笔记本有12输出的接口,建议LZ去仔细找找。

网友E:
MC34063做的5v升12v的典型电路在网上就有。

楼主:
回复 网友E:
MC34063 电流最大能达到多少呢?

网友F:
上面都说了具体的电流是受U口输出限制,即使你选1A的IC,如果u口只能提供500mA电流,那么输出就不会超过0.5*5/12*效率,先解决输入的电流问题,可以考虑两个口并起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