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调光方案问题

楼主(2011-07-02):
请教大家,现在有这个问题,我现在需要对10PCS  12V/10W的LED灯泡进行调光.
方案一; 输入是120V ,经过低频率变压器,变为交流12V,然后整流,变为12V直流,然后通过MCU的PWM控制MOSFET ,进行调光,现在有个这样的问题,由于最大100W,整流二极管会非常的烫,(这样做对过安规会方便点)
方案二;做1PCS 100W的120V转12V的开关电源,产生12V的直流 ,然后通过MCU的PWM控制MOSFET ,进行调光.

由于10PCS的负载不是固定放几个 ,就是放一个10W的负载,要1-10W调光,如果全部接通负载,意思就是要10-100W调光了,当放一个10W的负载,AD采的值和2个或者三个负载的值不同,如何知道目前的接通负载数量是多少个?

另外用PWM结合MOSFET调光有没有啥问题?

网友A:
最好还是使用LED驱动再加可控硅调光。

网友B:
“如何知道目前的接通负载数量是多少个”
有MCU在,还怕没法知道多少个负载?

网友C:
好问题!
LED点亮,12V/10W ,I=10/12A恒流.
只要将开关电源配置成恒流,加过压保护就行啦!

网友C:
要是搞错了,跟你急!

网友D:
你的思路 就不太正确  LED调光 是恒流 知道负载有什么用?

网友E: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楼主:
“如何知道目前的接通负载数量是多少个”
有MCU在,还怕没法知道多少个负载?

现在是这样的 ,如果我现在接通是一个12V/10W的负载 ,就意思要恒定10W/12V的电流 ,那我再接个12V/10W的负载呢,还是一样啊? 因为你前面设置了就是那个电流啊?

有没有大功率的调光IC?

楼主:
如果你现在固定设置了12V/10W时候的取样值,那如果再增加一个负载,这个值还是12V/10W的啊 ,不能知道这个时候是12V/20W的值啊

网友C:
LED负载都是串联使用的.

网友F:
这确实是个问题,难道要做10个恒流源?

楼主:
还是上图来讲,图中通过采样取样电阻的电压,然后放大,来调整PWM的占空比/

现在的问题是,我现在有5级调光,如现在只装一个10W/12V的负载 ,那么负载要10W的五级调光,如果我现在装10PCS的10W/12V负载,那现在要100W的5级调光了,现在就是怎么来判断是放几个负载了,其他的就好办了

网友C:
这样做也可以,不过上面的电路没有办法做到恒流.使用一段时间后LED变暗.

网友C:
最好串联起来,用反激电源恒流方式控制.再加过压保护.

楼主:
串联起来?   那我现在如果只用一个10W/12V的灯 ,那不是用不了??

楼主:
另外做了一个可控硅的方案,把AC12V用可控硅来控制,通过控制导通脚,来实现调光,

现在的问题是负载是直流供电,然后需要把他整成直流,但是由于负载最大的时候比较大100W ,整流二极管会很烫,我想用可控硅控制后的交流电,直接用lED来整流,不知道这样可以不?

网友G:
67856另外做了一个可控硅的方案,把AC12V用可控硅来控制,通过控制导通脚,来实现调光,

现在的问题是负载是直流供电,然后需要把他整成直流,但是由于负载最大的时候比较大100W ,整流二极管会很烫,我想用可控硅 ...
引用 楼主:

IED是什么意思/

网友G:
PCS是什么意思啊?想问问。

网友C:
哎,
既然使用了变压器或开关电源把220VAC变成直流12V,然后再...,为什么不直接用反激式将220VAC直接转换成(10/12)A的恒流源呢?是否考虑1个LED灯~10个LED灯之间负载变化太大,-->占空比变化太大而失控?

网友C:
假设最多串接了10个LED灯,因此满载功率为100W,因为工作在电流反馈控制模式,当负载变成一个LED灯时,流过LED灯的电流不变,输出功率为满载的1/10.
有些PWM芯片,在轻负载时控制容易失调.有些芯片在轻负载时自动工作在间隙振荡.
也可以将工作频率降低来解决.

网友C:
找一个用反激式做100W的LED开关电源试一试就知道啦.

网友C:
LZ查一下安森美的NCP2XX芯片资料,里面有在轻负载下稳定控制的详细工作原理说明

楼主:
LED , 10PCS 1个LED

楼主:
10PCS  就是十个的意思

网友D:
我建议楼主 先将专用IC的恒流驱动原理搞懂 然后 再自己弄 感觉楼主要么不是这个行业的人,要么是新手。

楼主:
22 楼   你的意思是做一个12V/100W的恒流开关电源 ,然后当一个10W/12V的负载放入的时候,就是这个电流数,当十个放入的时候就稳定在12V/100W范围内,对吗?

另外调光就用用另外来做控制 对吗?

网友C:
可能我没有理解你的要求.
我说的方法,不能对每一个单独调光.要亮一起亮,要暗一起暗.不知道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G:
67854上图
引用 楼主:

这个图里面的推挽放大器是干啥的?场效应管好像不需要输入电流吧?

楼主:
那大家看看可控硅的怎么样?如图

网友H:
非技术人员飘过~

楼主:
可能我没有理解你的要求.
我说的方法,不能对每一个单独调光.要亮一起亮,要暗一起暗.不知道能否满足要求

我的是需要能对每个单独的负载调光10W/12V ,如放一个10W/12V,能调光,放 2个10W/12V的 ,此时是对20W/12V调光了

网友G:
67854上图
引用 楼主:

请问14楼的图片里面推挽放大器的作用?????场效应管不是不需要电流吗?

网友G:
ding
引用 网友I:

不要灌水!

楼主:
对,顶起  ,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G:
对,顶起  ,问题还没有解决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解释一下我的问题??????楼主?

楼主:
请问14楼的图片里面推挽放大器的作用?????场效应管不是不需要电流吗?

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器件,需要的电流很小.
推挽来驱动,在驱动频率比较高时,改善驱动效率。

楼主:
另外决定用可控硅来做了 ,附件为图纸

楼主:
继续 ,几个关键点的波形 是不是这样 ?

网友B:
28楼:
你还没有搞清楚LED是怎样被驱动的。
先不要考虑工频变压器方案、晶闸管方案等等。27楼说得不错。你应该先想清楚你需要什么(感觉你连你自己的要求都不清楚),然后再考虑为实现这个要求应该怎么办。

楼主:
maychang

我现在就是要驱动10W/12V LED负载,(上面带桥堆),现在就是控制12V交流来控制LED灯的亮度,来调光.

网友D:
我看了 我要是总工 统统NG掉你们的设计。
为什么要用LED,LED就是因为寿命长 节能  ,看上面的设计连基本的节能思想都没有。
你们看看国半 的专用LED驱动 还有NXP的 多了解一下 再来设计自己的驱动。

楼主:
楼上说的对 ,本来是打算用AC-DC转换后恒流来搞 ,不料客户固定了一定要用个低频的变压器来做 ,不知道他们在那里拿来个样品了,里面就是用低频的变压器做的,哎 ,没办法,模都开好了

网友D:
低频的变压器
同样可以恒流 自己做驱动也行 用专用的也行  成本差不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