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反激变压器知识

楼主(2011-07-02):
普通变压器即两边电流同时出现,有:一原一副时 I1*N1=I2*N2, 一原两副时 I1*N1=I2*N2+I3*N3
求助达人,反激变压器(两边电流不同步) 一原一副时依旧 I1*N1=I2*N2,
但一原两副时 是怎么个关系法 ?为什么?

网友A:
楼主你是要问输出电流呢?或是输出功率、输出电压?或是计算输出绕组?方法可都不一样的,关键要看占空比,然后由占空比、输入输出电压、功率、磁芯特性等,计算出匝比……

楼主:
楼主你是要问输出电流呢?或是输出功率、输出电压?或是计算输出绕组?方法可都不一样的,关键要看占空比,然后由占空比、输入输出电压、功率、磁芯特性等,计算出匝比…… ...
引用 网友A:

你想得太多了,我问的只是公式,比如理想变压器直接有 U1/U2=N1/N2 ,I1/I2=N2/N1

楼主:
普通变压器即两边电流同时出现,有:一原一副时 I1*N1=I2*N2, 一原两副时 I1*N1=I2*N2+I3*N3
求助达人,反激变压器(两边电流不同步) 一原一副时依旧 I1*N1=I2*N2,
但一原两副时 是怎么个关系法 ?为什么? ...
引用 楼主:

楼主不要只看公式而忘记了变压器的实质,研究磁通量的变化才是解决你的疑问的根本。不过这个问题有点难度,却又仍属于理论基础,如果能自己推导出来非常涨功力啊。

楼主:
楼主不要只看公式而忘记了变压器的实质,研究磁通量的变化才是解决你的疑问的根本。不过这个问题有点难度,却又仍属于理论基础,如果能自己推导出来非常涨功力啊。 ...
引用 楼主:

你能推出来看看么

楼主:
我也不知道,哈哈。工作上用不上,不想去研究。不过有个很简单的想法可以讨论一下。
反激切换瞬间,由于能量守恒,
L1(I1)^2 = L2(I2)^2 + L3(I3)^2;
假设L1=k(N1)^2, so
(N1I1)^2 = (N2I2)^2 + (N3I3)^2;
我姑且忽悠之,这里没有考虑互感是否有影响,所以可能是错的。楼主既然和你的工作或学习相关,就好好研究一下吧。研究完了告诉俺们一声。

楼主:
我也不知道,哈哈。工作上用不上,不想去研究。不过有个很简单的想法可以讨论一下。
反激切换瞬间,由于能量守恒,
L1(I1)^2 = L2(I2)^2 + L3(I3)^2;
假设L1=k(N1)^2, so
(N1I1)^2 = (N2I2)^2 + (N3I3)^2;
我姑且 ...
引用 楼主:

我就疑惑这里,同样利用能量守恒, 反激变压器一原两副时表达式差那么多
普通变压器即两边电流同时出现,有 一原两副时 I1*N1=I2*N2+I3*N3
过程为 P1=U1*I1=P2=U2*I2+U3*I3,代人U1/U2=N1/N2,U1/U3=N1/N3
所以I1*N1=I2*N2+I3*N3

楼主:
工作方式差异太大,不是一回事。我说的是瞬态值,你说的是有效值,

网友B:
反激变压器当电感用
电感,伏秒平衡  Vin*Ton = Vor*Toff
变压器,安匝相等   I1*N1 = I2*N2

楼主:
反激变压器当电感用
电感,伏秒平衡  Vin*Ton = Vor*Toff
变压器,安匝相等   I1*N1 = I2*N2
引用 网友B:

一原两副时?

楼主:
等我有空的时候研究一下,做完手里的这些事情再说。

楼主:
我也不知道,哈哈。工作上用不上,不想去研究。不过有个很简单的想法可以讨论一下。
反激切换瞬间,由于能量守恒,
L1(I1)^2 = L2(I2)^2 + L3(I3)^2;
假设L1=k(N1)^2, so
(N1I1)^2 = (N2I2)^2 + (N3I3)^2;
我姑且 ...
引用 楼主:

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应该计入互感的因素。具体怎么弄还没有看明白。但是电流关系应该是和理想变压器一样的,这个结论是通过仿真看到的。理论上如何解释现在不知道。一饮一啄,具有定数啊,我们当年学校把电路中电磁这一块没有好好讲,现在要分析起来就瞎了。

楼主:
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应该计入互感的因素。具体怎么弄还没有看明白。但是电流关系应该是和理想变压器一样的,这个结论是通过仿真看到的。理论上如何解释现在不知道。一饮一啄,具有定数啊,我们当年学校把电路中电磁 ...
引用 楼主:

错的?? 电感能量是这公式啊

普通变压器即两边电流同时出现,有 一原两副时 I1*N1=I2*N2+I3*N3
过程为 P1=U1*I1=P2=U2*I2+U3*I3,代人U1/U2=N1/N2,U1/U3=N1/N3
所以I1*N1=I2*N2+I3*N3

网友A:
回复 楼主:

“普通变压器即两边电流同时出现,有 一原两副时 I1*N1=I2*N2+I3*N3
过程为 P1=U1*I1=P2=U2*I2+U3*I3,代人U1/U2=N1/N2,U1/U3=N1/N3
所以I1*N1=I2*N2+I3*N3”

     你的这个公式应用到反激式开关变压器确实不妥。
     因为开关电源有开关占空时间比,而且原副边的匝数计算也是根据占空比来设计的。所以,反激式变压器有:
     I1(峰值)*N1*Dmax=I2*N2*Dmax+I3*N3*Dmax    Dmax=最大占空比

网友C:
按照楼上的公式,DMAX出现在公式两边,可以同时去掉的。

网友D:
请问在DCM模式下,死区时间,用DMAX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