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灵敏最脆弱的系统登场

楼主(2011-07-03):
大家先看

手机拍的,格式也许不便

6M就超尺寸啦,只好截图喽

视频发不上,效果差了

楼主:
手指头达到箭头位置,灯就亮了,牛13吧:funk:

网友A:
楼主做出这个不容易啊……该不会是拿着板子的手随着那根手指在动吧?然后就碰到板子上其他东西了?

网友B:
呵呵,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不过要碰到才这样,人的身体是有电容的。

网友B:
不过你那个确实夸张。

网友C:
这个好啊 可以当按键用

网友D:
哈哈,LZ在做触摸按键,:lol

网友:
这个离的 还比较近了 ,有一次 我用了一个触摸的芯片做个东西,当我手离那个物体15cm远时电路板上的灯就亮了

网友E:
太灵敏做按键更加不靠谱,还是加个屏蔽吧

网友F:
有一种触摸开关,表面的金属材料与机相成一体,猜猜是神马东东?

楼主:
感谢各位关注

不是按键,是复位了:funk:

先别鄙视哥的电路差,具体的还要慢慢观察

初步观察是:复位线因与看门狗断开后,输入阻抗高引起的(上拉和滤波在短路块外端)

对复位线从来很重视,但如此脆弱情况还是被震惊啦:funk:

报告各位好消息,这不是STM的。

不过这让我对一些厂家很有戒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学,没看到我另只手在拍照嘛:loveliness:

网友G:
感应式按键啊,哈哈

网友H:
神马单片机,怎么这么厉害?

网友I:
AVR  qtouch/qmatrix,PIC mtouch.  Capacitive Touch

网友B:
我替一些厂家觉的冤枉,放心,这不是单片机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网友J:
设计师 比较厉害
赞一个

网友K:
触摸按键?  如何做到的? 无须感应盘就能做到,太强了.  能提供原理图么

网友L:
LZ是不是LHZ的徒弟,会发电啊:lol

网友M:
xiaoguo 还可以

网友N:
这是你系统设计的问题!!!!

网友O:
是够灵敏的

网友P:
灵敏度貌似不错

网友Q:
手指头V5呀

网友R:
为何是最脆弱的: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