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L乙类互补对称功放的疑问

楼主(2011-07-03):
为什么乙类互补里的npn和pnp三极管只工作半个周期?比如npn,它不是有静态工作点吗? 在静态工作点的基础上加上输入电压,不能整个周期都导通吗?在共射放大里,就可以放大整个周期的正弦波,在这里怎么就只能放大正半周期的?

楼主:
这个是乙类功放的图,求大侠指点。。。

网友A:
OTL电路的特点就是两三级管之间的电压为0.5VCC。如果图中的R1 R2相等那么发射级与基级电压基本相等导通与否完全有Ui决定。

楼主:
刚才自己看书找资料弄了半天,明白了,看来还是基础不牢啊,谢谢!

网友B:
“刚才自己看书找资料弄了半天,明白了”
这是比较好的学习方法。
关键是知道到哪里去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以后可能还要麻烦大家。。。

网友C:
呵呵,学习的方法很重要!一起学习中!

网友D:
说白了,还是三极管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