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光二极管.如何解决压降问题

楼主(2011-07-03):
现在要让5V通过红色发光二极管.而且需要正向导通之后依然是5V...该怎么做到.?  在发光二极管之前加上拉电阻.?就是 5V--(上拉电阻)--发光二极管--5V--   ?  这样可以嘛...?     或者有没有别的办法去实现...      对这不太了解...求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A:
“现在要让5V通过红色发光二极管.而且需要正向导通之后依然是5V”
办不到。

网友B:
楼主的基本概念不清。

网友C:
你的想法是错误的,
还不如把你原来的想法说出来,大家一起帮你看看有什么其他办法。

网友D:
楼上既然谈到要加电阻,那个电阻也只能串接在led引脚的任意一端,根据led所需电流及led自身的工作电压来计算得出串联电阻的阻值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