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双极性DA输出方法···

楼主(2011-07-03):
我想做个新号发生器,用DAC0832,请问能双极性输出么?运放用的ne5532.提供个大致思路就可以。谢谢

网友A:
手册上可以找到双极性输出电路。注意,手册上大部分电路中的运放是双电源供电的,如果是单电源供电,要仔细斟酌这些电路,抄了不一定好用。

网友B:
加个电容隔离直流后不就是双极性?

网友C:
4楼:
信号发生器可不是只输出一种信号,往往频率、波形、幅度……都要求可以调整,当然极性也要求可调。
刚才我要求输出双极性信号,现在我又要信号发生器输出单极性信号,怎么办?等一下还可能要求信号发生器输出正负幅度不等且占空比不是50%的矩形波,又怎么办?

网友B:
你见过三角波、正弦波、方波等所有信号在一个端子输出的信号发生器?

网友C:
7楼:
你还别这么说,我手边恰有两台。
一台是扬中电子仪器厂YB1631,另一台是北京先导无线电测量仪器研究所XD1022。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上次DAC0832用单电源做,很容易出问题。研究了很久。效果依旧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个单电源供电我倒是可以搞定····我在去看看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吸收中,在研究下。。。

网友C:
11楼:
劝你别考虑什么单电源了。既然是要双极性输出,使用双电源是必然的。

网友C:
3楼的图,不是很容易看懂的。芯片输出端接了个电压基准,芯片的基准电源端反而成了输出端。
必须结合芯片内部电路才能够看懂。

网友E:
单电源也可以输出双极性,我以前做过的。你要看你选择芯片的datasheet,三楼给你的贴图说明完全可以做到。

网友D:
datasheet里有DAC0832单电源的应用电路

网友E:
芯片内部电路,都给你了啊,那个图示通过内部电路把输出端接了2.5V的基准电压,反过来就能在Vref 上得到一个电压。然后你在运用你的运放只是就能得到

楼主:
15# lq349218775 谢谢。正在研究中

楼主:
17# majipeng1986 哦,明白多了,谢谢你。我在打一个电路···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搭出来了。。。:P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也在弄这么一个电路,能不能把你的电路图发我看看啊,我的邮箱:weimang10@sina.com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