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测试可控硅的仪器

楼主(2011-07-03):
请哪位告知一下可控硅的测试仪器,目前主要是想测试一下BTA06-600C的性能, 因为发现用在产品中有击穿(直通)和无法触发的情况(生产出来是好的,发到客户手上就有坏的), 如果能有仪器一开始就能测试出来,就能把不良品控制在自己厂里.

网友A:
可控硅的,设计需要余量,不知道余量考虑怎么样?

同时需要考虑设计是否合理?

楼主:
实际用功率仪测试整机电流最大是1A, 余量应该够吧

楼主:
附件是电路原理图, 请帮忙看下是否有不合理之处

楼主:
其中Q3就是BTA06-600C

网友B:
你们的可控硅没有做FT测试吗?

楼主:
"你们的可控硅没有做FT测试吗?" 什么是FT测试, 请解释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