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哪位师傅知道雪崩三极管啊?

楼主(2011-07-03):
(无正文)

网友A:
只知道有微波振荡的雪崩二极管,没有听说有三极管。

网友B:
让三极管工作电压在零界状态就可以了,然后给个方波激励,三极管打开瞬间击穿,速度当然比你给的方波快,这时靠另外一个PF电容快速放电,产生脉冲指数下降沿,三极管然后锁死,不会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