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24FJ256GB110的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1-07-03):
调试过程中,不知道为什么产生的波形不正确,晶振为8M。求指点迷津。初始化程序如下:
void Uart1_Init(void)
{
  Bdr1=9600;
  TRISDbits.TRISD3 = 1;      /*输入*/
  TRISDbits.TRISD2 = 0;      /*输出*/
  RPINR18bits.U1RXR = 22;    /*U1RX分配给RP22*/
  RPOR11bits.RP23R = 3;      /*U1TX分配给RP23:3号*/

   U1MODEbits.UARTEN=0;       /*禁止UART1*/
   U1MODEbits.BRGH=0;         /*16倍频波特率时钟,标准模式*/
  //U1MODEbits.BRGH=1;         /*4倍频波特率时钟高速模式*/
  U1MODEbits.PDSEL1=0;
  U1MODEbits.PDSEL0=0;       /*8位数据,无奇偶校验模式*/
  U1MODEbits.STSEL=0;        /*1个停止位*/
  U1BRG=(FOSC/2/(16*Bdr1))-1;     /*波特率计算公式,BRGH=0*/
  //U1BRG=FOSC/(8*Bdr1)-1;      /*波特率计算公式,BRGH=1*/

  U1STAbits.URXISEL1=0;      /*当接收到一个字符且 RSR的内容被传输给接收缓冲器时,中断标志位置 1。接收缓冲器有一个或多个字符。*/
  _NSTDIS=1;                 /*禁止中断嵌套*/
  _U1RXIP=1;                 /*设置串口1中断优先级为1*/
  _U1RXIF=0;                 /*清除串口1接收中断标志位*/
  _U1RXIE=1;                 /*允许UART1接收中断*/
  U1MODEbits.UARTEN=1;       /*使能UART1*/
  U1STAbits.UTXEN=1;         /*使能发送*/
}

网友A:
有没有进行串口引脚的PSP MAP
我在用PIC24FJ256GA106
用两路串口,通信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