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供1.25V的基准电压?

楼主(2011-07-03):
用AD采集负电压信号,想搭一个反向加法器把信号抬高1.25V,请问有什么办法提供1.25V的基准电压呢? 或者有什么专门的芯片吗?

网友A:
如果已有较高电压基准,例如2.5V基准,电阻分压即可。
如果电流不够用,加一级跟随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省钱的好办法。

网友A:
3楼:
此法特别要注意电阻的温度系数,分压各电阻的温度系数必须相等。

网友B:
加法器,电阻可以不同。因此,也不一定非要1.25V基准,例如直接用5V基准就可以,只要把对应电阻增大为4倍。

网友C:
记得有一个类似LM431的但是是1.25V的稳压基准源。

网友D:
LM385可以,很方便的

网友E:
io口输出pwm再经过低通滤波+跟随器 就可以产生基准电压
根据占空比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F:
431L 1.25V
432 1.24V
引用 网友G:

这个比较方便。

网友H:
可以使用TLV431,是1.25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最直接的办法。

楼主:
谢谢各位啦  :handshake

网友I:
好方法~节省器件啊。得注意放大倍数的问题~~
加法器,电阻可以不同。因此,也不一定非要1.25V基准,例如直接用5V基准就可以,只要把对应电阻增大为4倍。
引用 网友B:

网友J:
431 的基准电压是2.5v,可用LM317,调整端接地,输出为1.25v。

网友K:
来学习,请各位多多关照。

网友L:
TL432是1.2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