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驱动

楼主(2011-07-03):
尊敬的各位大侠们:
        打扰大家了。
        本人菜鸟,现在模仿设计了一个可控硅的控制电路,请各位把把关看看有什么问题?另外我要问:1、双向可控硅的门极电路一般设在多少MA较合适(1A60型号),过大或过小会有什么危害;2、这种电路可控硅是工作在第几象限;3、可控硅保护电路怎么增加?
       因为不会贴图,所以发个附件,请各位高手耐心看完为我解答。不甚感谢!

网友A:
可以的,是2、3象限。
具体看可控硅的数据手册,对不同象限、不同的触发电流、触发电压都有说明。
尽量不要大电流触发,自己看看数据手册的限制电流是多少。

楼主:
谢谢黄工!我猜的,应是姓黄。:):)

网友B:
这个电路明显不可以:
     1.电位分析——由于VCC=VK,VCC>VDD,VDD>OUT,由于TRIAC的G极没有驱动偏置,所以VG=OUT,则VG<<VCC,TRIAC怎么开启?
     2.就算可以开启,有LED的存在,G极没有下拉电阻,TRIAC怎么关断?
     3.不知道IC的脉冲频率和LZ的主要用途(貌似做调光用),但是明显的没有过零检测,输出会不稳定,灯泡会闪烁。

楼主:
两位大师意见不一致了。

网友C:
这个电路明显不可以:
     1.电位分析——由于VCC=VK,VCC>VDD,VDD>OUT,由于TRIAC的G极没有驱动偏置,所以VG=OUT,则VG
引用 网友B:

1、G驱动电流是从T1到G到OUT到“地”的。
2、OUT驱动为高时,无G电流。交流过零时不就关断了。
3、这个同意,不过楼主可能没有画出来而已。

我以前做的一个遥控调光灯,工作在1,3象限。是通过RC微分电路在驱动翻转时产生正负触发电流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啊啊,采用负触发是可以的。学习了!

网友D:
这种触发电路不可取,双向可控硅的触发电流比较大,电容式降压电源输出电流有限,易造成直流电源的波动。使晶振工作不稳。

网友E:
双向可控硅的触发象限:
1、T2+  G+
2、T2+  G-
3、T2- G-
4、T2- G+
所有四个象限均可触发,但使用中应尽量避免第四象限(也称3+象限)的触发。触发电流需要根据可控硅的型号来选择适当的值,过大则不必要的功耗增加,过小则触发不可靠,适当的取值范围见器件手册。
楼主电路中,可控硅工作在2、3象限,是可以的,但要注意IO的驱动能力,直接IO驱动必须是强下拉型且需多IO并联,同时软件编程要注意时序,避免瞬态电平竞争,必要时改用晶体管驱动。
至于保护电路要看楼主的负载是什么。

网友F:
学习了
正要用可控硅呢

网友G(2012-02-19):
请问楼主的图,怎么判断他工作在第几象限,T2+.G-是什么意思,交流电怎么来的“+-”了,或者+代表就是L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