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每次返回数据的第一位啊?

楼主(2011-07-03):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able[3]={0,0,0};
uchar 标志寄存器;
void main()
{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设置波特率 9600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while(1)

{

if(标志寄存器==1)

{

标志寄存器=0;

ES=0;

SBUF=table[0];

while(!TI);

SBUF=table[1];

while(!TI);

SBUF=table[2];

while(!TI);

TI=0;

ES=1;

}

}
}
void jieshou() interrupt 4
{

static uchar i=3;

EA=0;

if(RI==1)   //当硬件接收到一个数据时,RI会置位

{

table[i]=SBUF;

RI = 0;

if(i==0) i=3;
                标志寄存器=1;

i--;

}

EA=1;
}

网友A:
没怎么学过51,如果想返回数据的第一位,可是用一个变量,然后除以变量长度减1的十的倍数,就是365的话除以100就是3,应该就行了,不知道是不是符合楼主的问题

楼主:
不是啊   我想让他返回三位   可是他就返回三个第一位的数字

网友B:
每次while(!TI)
后加TI = 0;

网友C:
ls正解
另外 还有一个错误
static uchar i=3;
即第一次运行的时候 i=3
然后执行
table[i]=SBUF;
这里操作数组 会出现越界